求教曲柄滑块机构,有偿

楼主(2020-03-29):
求教曲柄滑块机构,有偿。  Q80703887

网友A:
?太宽泛了,图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宽泛了,图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您看一下,我的问题和他一样,就是我可以挂个重物100KG。 往复行程100mm(即凸轮杆长度50mm),对心曲柄滑块机构, 假设另一杆长100mm,那么,我的电机该如何选型,
我也有如图示的困惑,当二连杆一条线的时候,曲柄电机扭矩不做功,那么如何能走得过去,不就是死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宽泛了,图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大虾能加个QQ吗,我用SW画个简图给你看一下,目前是不知道以曲柄为动力,电机的扭矩如何确定, 感觉有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宽泛了,图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跟这个题主一样,我想找到电机需要最大力的点,来选型我的电机,但是如图示,感觉电机无法克服阻力(运动方向和电机扭力垂直) 感觉是有理解上的误区,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宽泛了,图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如图题主的疑问

网友B:
随手答一下。
遇到死点是很正常的事情,解决方法的话,比较简单的就是增加动能冲过死点。
在死点前,收到的驱动力逐渐变小,但是运动部分仍有一定的动能,此时原有动能来克服阻力,继续保持原有的运动趋势。
但是增加运动部分的转动惯量,会增加启动时间,或者需要更大的电机容量,所以需要计算,选择合适的配重。
以上。

网友C:
不要停在死点就行了,

网友D:
这个电机和四点一点关系没有,死点位置和电机的启停毫无影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望指点

楼主:
求大虾赐教,在已经的条件下,怎么样 选择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答一下。
遇到死点是很正常的事情,解决方法的话,比较简单的就是增加动能冲过死点。
在死点前,收到 ...

大虾能加下QQ帮下计算一下吗,有偿,实在是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停在死点就行了,

关键是,电机是要怎么选择呢?功率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和四点一点关系没有,死点位置和电机的启停毫无影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望指点

那如何得出电机的功率要多大才能满足呢?

网友:
机构简图,楼主了解一下

网友:
电机就是功率,速度,负载所需的功率。负载运动的速度,反推过来就是电机的功率和转速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B:
随手答一下。
遇到死点是很正常的事情,解决方法的话,比较简单的就是增加动能冲过死点。
在死点前,收到 ...

一本正经胡说

网友:
当无限接近死点位置时,目标物(滑块)会受到无限大的阻力,因为连杆不能被拉长。所以此时这个阻力就会使目标物返回,进而通过死点。而对于电机而言,它是继续向相同的方向前进。所以。能否通过死点,取决于这个反作用力是否大于重力。
我理解这个反作用力类似与碰撞,有一定的动量损失,但是我没查到相关的数据。如果速度比较大,我想它应该能通过死点的。如果速度小,它就过不去。必要时,还是在负载的末端,加一个弹簧,比较靠谱。

网友:
我猜的:如果滑块作为主动件,当连杆和曲柄共线时,机构才于死点位置,滑块无论施加多大力,曲柄都无法运动。现在以曲柄作为主动件,当连杆和曲柄共线时,滑块的重力完全由连杆和曲柄的内力达成平衡,如果要求这个机构能在任意位置停留,则此时即使电机不出力,机构也能维持(在其他位置,则电机必须出力才能维持),所以这时电机所需的输出功率是最小的

网友:
我刚看到了一个冲床的视频,之前我理解的有误。就那机械冲床这样的机构来举例。冲头在下止点的时候,因为电机需要转较大的角度,滑块才上升一个很小的距离。所以是一个倍力机构。即滑块获得的力是电机出力的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