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图纸页属性里的更换了图纸格式,但实际没变化?

楼主(2020-03-29):
如题
重启了也没变,咋回事呢?---------------------------------------------------

用4楼的办法解决了,
先换成一个差别大的图纸页在换成想要的图纸页就可以了。

网友:
多换几次就可以

网友:
操作上是不是有问题?重启电脑看看,或者把你的步骤贴出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如果是同一标准的,差别比较小的,不如就标题栏有些不一样的,往往会改不过来,可以先改成别的(如A3改A4幅面,或者先选不显示图纸格式,然后再取消)就可以了,如果重载(重载入格式)按钮能用,一般重载就可以

网友(点评):
兄弟的这个办法果然有效。

网友:
更新模板可以解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