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中的远程载荷应该施加在什么上面?

楼主(2020-03-29):
工况是这样:第一张图上画框位置为一1300kg的载荷,现在我想分析一下这个焊接框架承受这个载荷的变形是多大。为了简化,我把这个重量按照重心位置简化成远程载荷,对于把这个载荷转移到横梁上还是接榫上不是很理解,所以请大家给予指导一下!在此先谢过!(第二幅图的载荷位置不用在意,可能是软件bug原因,确定之后的力的位置是对的。)

网友:
你横梁上哪个点受力,就作用到哪个点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