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轴向定位的画法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20-03-29):
图示框选出的轴承内圈似乎没有靠上轴肩
但是右边的轴承内圈和弹性挡圈接触了
左边的是画错了还是说画法就是如此

网友:
更正:应该有垫片,轴的位置不固定。

网友:
我觉得是左边画错了

网友A:
左边画的没有错,左端是游动端,左端轴承内圈在轴向已经定位了,外圈没有做轴向定位是为了保证轴在运转过程中发热而出现的热伸长,不至于两端都轴向固定死而损坏零件。

右端是固定端,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是可分离轴承,为了防止轴承承受轴向负荷时产生轴向移动,轴承在轴上和外壳孔内都应用轴向定位装置。轴承在轴上和外壳孔内定位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作用在轴上负荷的大小和方向,轴承的转速,轴承的类型,轴承在轴上的安装位置。

网友:
我看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画的没有错,左端是游动端,左端轴承内圈在轴向已经定位了,外圈没有做轴向定位是为了保证轴在运转过程 ...

正文中左端就是指框选的地方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