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轮毂夹具的夹具

楼主(2020-03-29):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的机械臂上下料的设计。之前没了解过,就画了图一的这种样式的夹具。后面看见了一个类似的产品的夹具图,用的是宽爪气缸,就改成了图2的夹具,但是觉得不牢靠。 再后面又看到了汽车轮毂上下料夹具,发现箭头处有个类似滑块的机构,起到增强的作用。
说明:装夹的产品是陶瓷材料,产品3kg。机械臂选用的是20kg负载。所以夹具没用做的很大。

哪位小伙伴了解类似的夹具,帮忙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图一的夹具如何才能保证每次工件夹持都是在一个位置呢?图二的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个夹持臂是不动的,活动的是另一个,而且就是一个气缸在运动,从成本来考虑的话,还是比较省的

网友:
个人设计过图1、2、3的结构,最后效果最好的大家猜。

楼主:
图二是款爪气缸,两边同时运动。 第一张图忘记考虑到不同步的因素了。 补充一下  产品直径300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二是款爪气缸,两边同时运动。 第一张图忘记考虑到不同步的因素了。 补充一下  产品直径300毫米

是的,双缸同步是个大麻烦

网友A:
2爪不同步问题很大。有一种对中夹钳听说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爪不同步问题很大。有一种对中夹钳听说过吗?

请问用 款爪气缸 会有不同步的问题吗? 款爪气缸内部是齿轮齿条。另外 查了下专利和视频,有这种夹具 但是太大了。谢谢

网友(点评):
你直接把中间那托或正反滚珠丝杆就行了,其实还是比较推荐自锁的夹爪

网友B:
第三种方案那个小滑块受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种方案那个小滑块受的拉力?

图三 看不太清楚   不知道具体结构。  但是宽爪气缸 没看见带滑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三 看不太清楚   不知道具体结构。  但是宽爪气缸 没看见带滑块的。

我有图纸,一般机器人上下料用的就是图三 VX13718927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图纸,一般机器人上下料用的就是图三 VX1371892741

图纸暂时不需要
就像请问一下 那个气缸。 谢谢

网友:
气缸最好是用40以上的,考虑气压损耗,安全系数需要增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 款爪气缸 会有不同步的问题吗? 款爪气缸内部是齿轮齿条。另外 查了下专利和视频,有这种夹具 但 ...

对,就是这种结构的对中夹。

网友D(2020-08-25):
图一可以增加一个连杆机构,就同步了。大侠这个项目怎么样了?选用的哪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可以增加一个连杆机构,就同步了。大侠这个项目怎么样了?选用的哪个方案?

项目停滞了。暂时还是人工作业。
后续启动后,会继续更新帖子。

网友:
你这个产品是准备放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是圆形盒子的码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