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前辈能指导一下本科模具设计的毕业设计呀?

楼主(2020-03-29):
冲压模具的

网友:
弯曲冲压模来一套,哈哈

网友:
一个开料,一个面压带冲孔,一个折弯,三套模具完事。

网友:
这是多厚的板?

网友(点评):
图纸有写;t=2.0mm

网友:
在掌握冲模设计前需要掌握模具的工艺:
a.冲裁模 沿封闭或敞开的轮廓线使材料产生分离的模具。如落料模、冲孔模、切断模、切口模、切边模、剖切模等。
b.弯曲模 使板料毛坯或其他坯料沿着直线(弯曲线)产生弯曲变形,从而获得一定角度和形状的工件的模具。
c.拉深模 是把板料毛坯制成开口空心件,或使空心件进一步改变形状和尺寸的模具。
d.成形模 是将毛坯或半成品工件按图凸、凹模的形状直接复制成形,而材料本身仅产生局部塑性变形的模具。如胀形模、缩口模、扩口模、起伏成形模、翻边模、整形模等。
e. 铆合模 是借用外力使参与的零件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式连接或搭接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