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床主轴箱体之解惑

楼主(2020-03-29):
         原因:机床主轴跳动异常,加工出来的工件内孔尺寸不稳,圆度在0.1mm左右,因为是粗加工零件,所以对尺寸要求不太高 ,可是最近公司有要求,粗加工的精度提升了,要求在0.1mm以内,那么现在这个精度就不行了,只有维修机床了。
       查找故障点:机床使用了估计有20-30年了,因为是外国车床类的,机械多轴车床,凸轮板控制的,可能没有多少人接触过,所以就不上照片了,结构和普车差不多,只是多带动几个旋转轴吧,结果在拆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主轴一般是装在主轴箱里边的,由两个轴承位做支撑,然后主轴头那边装上卡盘,旋转加工零件的,但是这台多轴床不是这样的,在远离主轴头那端的轴承位不是轴承过盈配合支撑的,而是轴承内圈镶衬套,衬套与轴承位做间隙配合,间隙经过测量是0.08mm,这样就把问题暴露出来了,衬套的间隙过大。
       排除故障衬套外径与轴承内圈依然是过盈配合,衬套内径直接由间隙配合改为过盈配合,两个轴承位全部更换轴承,经测量主轴跳动0.01mm以内,完美
       不明之处:为何要设计衬套夹在轴承和主轴之间呢?直接用轴承过盈配合不好吗?

网友:
三点总得有一个是调的。

网友A:
是不是轴加工小了,才做的衬套?

网友B:
方便维修,便于更换。假设没有现成的轴承或轴承周期长,就可以自加工衬套或者修补后再装上。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这个就是轴太长了原因。都知道一根轴上三点支承是不允许的,但是实际中就是用应用的,并用还是用在车床中。日本有一款轴承也是这样,一根主轴三个轴承支承。我上学时,当时专业老师说过这个事,并且还拿出了图纸让我们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加工小了,才做的衬套?

不是,车间现场好多这种多轴设备,都是这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维修,便于更换。假设没有现成的轴承或轴承周期长,就可以自加工衬套或者修补后再装上。
坐等高手解答

衬套的材质很重要,不耐磨的材质,几天就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轴太长了原因。都知道一根轴上三点支承是不允许的,但是实际中就是用应用的,并用还是用在车床中。 ...

那3个安装轴承的孔位一定有严格的同轴度要求,不能超过0.01mm,不太好加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3个安装轴承的孔位一定有严格的同轴度要求,不能超过0.01mm,不太好加工啊

计算过这个轴自身的挠度吗?多长的轴你的同轴度可以达到0.01?这样的轴一般公差用最大实体原则,轴本身的形状公差加上位置公差,这才是这个轴实际控制的公差,你说的这些,设计人员、工艺人员审核过图纸吗?

网友D:
过盈对于轴承也是是种损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过这个轴自身的挠度吗?多长的轴你的同轴度可以达到0.01?这样的轴一般公差用最大实体原则,轴本身的 ...

这个自身挠度问题没考虑过,不会计算,大侠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盈对于轴承也是是种损害咯。

轴承内圈和外圈难道不需要过盈配合?

网友E:
这设备是国产的,圆跳动0.1MMM,主轴间隙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备是国产的,圆跳动0.1MMM,主轴间隙有关系。…。…。…。……………。

主轴间隙大,需要更换为轴承直接接触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间隙大,需要更换为轴承直接接触式

楼主:
轴承更换新的,调动会好很多

网友F(2020-06-17):
交流就是进步,分享就是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就是进步,分享就是快乐

希望层主有空多来社区交流

网友G:
蓝色的是弹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色的是弹簧么

没看到哪里是蓝色的

网友H(2021-12-17):
上面那位楼主说的有道理,加衬套就是为了磨损后方便更换,如果全用轴承,一般情况下会把轴磨损,价值比较大。我们以前设计时也用这种结构,保护价值高,不太容易更换的关键零件,要求使用单位定期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那位楼主说的有道理,加衬套就是为了磨损后方便更换,如果全用轴承,一般情况下会把轴磨损,价值比较大 ...

后期的设备维护保养也很重要的,考虑要多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