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压导向臂左右摆动的回转部分应该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0-03-29):
做毕业设计,要设计一个导向臂,有一个实物,他这个左右摆动回转部分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还有他这个销轴好像打了孔,而且有的销轴用一圈螺钉固定,有的就打了销轴下面打了一个螺钉,能不能解释一下,看不太明白,这种销轴连接和普通的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一般用销子上穿的卡子限制销子沿轴向移动,卡子承受轴向力比较小。可能销子受轴向力大,所以用一圈螺栓连接。

网友:
摆动这个就是个简单的铰接结构。销轴上的螺钉应该是轴向限位的。

网友:
你说的销轴下面打了一个螺钉的其实不是螺钉,而是在销轴上钻了一个孔,里面销入开口销

网友:
左右摆动回转部分就是一根大销轴固定住,油缸推动旋转

网友:
轴销中心打孔,看有没有可能是打黄油的孔,至于你说的法兰连接,我试想,是因为厂家没有大型镗床,无法做到机架上上下两孔平行,而采用的相对折中的方案,让法兰盘可调来实现孔位的最合适状态。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我是瞎说。

网友:
其实就是直径大一些的销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