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外螺纹的90°弯头怎么建模?

楼主(2020-03-29):
如图示这个内外螺纹的90°弯头如何建模?还真不好弄。

工程直径     螺纹代号   中心到内螺纹端面A    中心到外螺纹端面J    端部外径H    本体壁厚G1     本体壁厚G2    内螺纹有效长度L1    外螺纹长度L
50              NPT2         64                             84                           84                7.14                 7.64            19.2                        22

注:G2为加工螺纹前的壁厚。

网友A:
找个相似的实物参考,牙的部分旋转,转弯处用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相似的实物参考,牙的部分旋转,转弯处用桥接

对!就是这种。这个管接头怎么建模?

网友B:
旋转90°,两端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90°,两端拉伸

弯90度的圆角不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弯90度的圆角不好做。

原来回帖某个图片和这不太一样

截面

截面

3d视角

3d视角

先做个截面草图

先做个截面草图,可以补上少的尺寸

先做个截面草图,可以补上少的尺寸

旋转然后拉伸切除

旋转,拉伸切除

旋转,拉伸切除

拉伸到实体

拉伸到实体,内螺纹部分就不贴图了

拉伸到实体,内螺纹部分就不贴图了

然后再旋转做出内螺纹部分,这里有个麻烦,内螺纹部分在弯头内侧还有一部分延伸下来了,就是截面加厚部分,这里可以先旋转出上半部分,然后在延伸部分做个拉伸到实体,将上下部分连接起来)

网友(点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987985616.30.103616edQC0I3V&id=37241458777某宝只找到双内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回帖某个图片和这不太一样

谢谢!第四张图片的切除拉伸是怎么建立草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第四张图片的切除拉伸是怎么建立草图的?

草图是两部分组合成,90°圆弧和45°三角形部分,或者做正方形与45°等腰三角形组合

网友C:
这个要用扫略的功能造型出,直接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用扫略的功能造型出,直接拉不出来。

这是个不起眼的小零件,但是,真的动手做,还是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是两部分组合成,90°圆弧和45°三角形部分,或者做正方形与45°等腰三角形组合

我明天按照你说的思路建个模型看看,你做的比我做的漂亮很多,好像比我做的步骤还简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