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0)——OK组合密封用过的来说说

楼主(2020-03-29):
    几个高温油缸,活塞密封结构一样,都是中间一道格莱圈,两侧导向环。

    更换密封过程中发现,缸径超过100的孔用格莱圈,在无配套工装的情况下,要完好安装上去几无可能,强力安装上去后变形很严重,严重影响密封性能和寿命。
    供应商提出可以用OK组合密封替换,由于OK组合密封外圈是开口型的结构,可以解决格莱圈需专用工具安装的问题。

    以前只是在样本中看到过这种密封,实际中从未使用过,心理上很难接受这种开口的结构。

    但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种组合密封特别适合于双作用重型液压设备活塞,而且优点明显。
主要优点:
形状小
耐冲击负荷
即使保压很长时间后,起动和动性的摩擦都很低
由于液压缸密封圈为开口式结构,故无需辅助工具便容易安装在 整体式活塞上
耐磨性高
由于液压缸密封圈特俗的材料性能,在高压和大间隙下均有较强的抗挤压能力

工作压力≤500bar
工作温度-30-110°C
表面速度≤1M/S

    各项性能参数看着都不错,最准决定还是只用了一个,单个价格35,装一台试试。
    有用过的社友来说说,你的设备情况,使用效果如何。
    还有就是这个结构,质量很重要,有可靠的供应商介绍一下,感谢。

网友:
油缸密封之前一直坚持用宝色霞板(特瑞堡)的,后来也用过司达行的。开口封还真心没使用过…

网友:
长见识了。产品基本上是50mm以下的,所有一直是用NOK的活塞密封圈或者0型圈。

网友:
应该泄漏量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
通常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活塞杆的粗糙度和安装间隙等技术参数的问题。选择适合自己工况的密封件,如温度,速度,压力,介质等对密封件的影响,而且密封圈也要定期更换,以免影响生产。

网友:
@未来第一站 楼主,您好,我是机械小白,个人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这是我在论坛看到的资料,想请教一下如下公式、
,为什么要除以t0(t-t0),为什么要2JL2,为什么要JL/i2,谢谢您了

网友:
这是后半部分,接上部分图片

楼主:
为什么要除以t0(t-t0),去重新看一下角加速度公式。
为什么要2JL2,因为有前后两个滚筒
为什么要JL/i2,谢谢您了,惯量折算与转矩折算不同是传动比平方的倒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除以t0(t-t0),去重新看一下角加速度公式。
为什么要2JL2,因为有前后两个滚筒
为什么要JL/i2,谢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我家做高压工具的,密封都是德氏封家的 用着还行但没试过高温密封圈

网友:
以前格莱封、斯特封一直用的Parker的。。支撑环用特瑞堡的C480。。。ok真心没用过,怕内泄漏超标。

网友:
涨见识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