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角度编码器的选取

楼主(2020-03-30):
请问有哪些公司生产空心轴角度编码器,我设计的结果,轴不转动,但是需要测量绕轴转动部件的转动角度,不知道空心轴角度编码器能不能实现这种形式的角度测量,也不知道去哪里选型,请求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雷尼绍、海德汉、禹光、多摩川,但是大多数都是轴转,你看看有没有,实在不行做个转接盘内外圈转换一下

网友:
    有空心轴编码器。根据您的描述,可以使用全空心的编码器测量角度,不动轴可以插到空心轴轴套上,把编码器的两个固定主体的弹簧片固定在绕轴转动的部件上就可以测量角度了。如有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们(sh_jingmin@163.com)我们邮件发您资料,或是去我们公司网页看下(www。sh-encoder。com)

网友:
编码器不是这么用的吧

网友:
海德汉角度编码器

网友:
看看我头像里编码器是否符合你实际需求

网友:
看看我头像里的编码器是否符合你实际需求

网友:
优选雷尼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