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矢量控制

楼主(2020-03-30):
设计的输送机需要2m/min到20m/min的速度可变,采用变频器控制变速。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低频下电机扭矩太小输送机会停转,所以想请教一下有哪位用过矢量变频器控制,低频下的电机转矩能提升多少?

网友A:
范围大的话直接采用伺服电机好了。伺服电机国产的也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围大的话直接采用伺服电机好了。伺服电机国产的也不贵的。

伺服电机用在输送机上有点奢侈了吧。辐照加臭氧环境寿命也成问题。

网友(点评):
你多少瓦的,国产的一千多一个。

网友(点评):
1.5kw的,编码器在辐照环境里面存活不了多久

网友:
到额定转矩

网友(点评):
试验过的吗?有没有推荐的变频器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欧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欧系

好的,好多变频器都挂牛头卖狗肉,标的矢量控制其实并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多变频器都挂牛头卖狗肉,标的矢量控制其实并没有

电机也选大点

楼主:
电机已经放了余量了,正常长期开7-8hz没有问题,5hz以下就带不动了

网友:
估计那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变频器有问题,要么就拉供应商来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