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旋转运动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如下图

网友A:
你这起码还得再要一个支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起码还得再要一个支点吧

是的,目前没什么思路

网友B:
你这都与外壳相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都与外壳相撞了

就是要让红色的件与碰到外壳的时候,底下那个件能继续旋转或已经旋转90度

网友C:
可以实现倒是真的,但你这个图也太简洁了,你最起码把你那个件的轴位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倒是真的,但你这个图也太简洁了,你最起码把你那个件的轴位画出来

可否提供个思路

网友:
用万向节,以前我们缝纫机上很成熟的结构。

网友:
这样横梁肯定会脱落,没法按设想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