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深沟球轴承之间必须加隔套吗?

楼主(2020-03-30):
现在用的 两个隔套并列在一起?这样行不行,转速在300转每分钟。

网友A:
你这轴承外圈都与其它零件相撞了

网友B:
没说一定需要,但是你这个轴的固定方式得想想
我看到你轴上有个环形槽,应该是用卡簧固定内圈吧,但是你外圈得想想用什么固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说一定需要,但是你这个轴的固定方式得想想
我看到你轴上有个环形槽,应该是用卡簧固定内圈吧,但是你外 ...

说错了,是你这个轴承固定方式

楼主:
刚更新了一下 看看现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是你这个轴承固定方式

轴承一侧靠端盖的挡边,另外一侧靠卡簧。加隔套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轴承外圈都与其它零件相撞了

嗯,开始画的示意图,后来更新了下,您看现在行不?

网友:
要不要考虑直接上个双列调心球或者滚子轴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开始画的示意图,后来更新了下,您看现在行不?

你外圈固定那个零件卡簧槽我不太清楚能不能加工出来,如果能报价估计也不低,还有你这个卡簧先后顺序安装自己模拟下,确保两个都能装下。

网友:
没问题的,完全符合安装要求

网友:
没有深入研究过轴承,我个人感觉这样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直接两个轴承靠起来,也能用

网友:
加隔套 ,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使两个轴承受力更均匀合理

网友:
你都用卡簧轴向固定了,就不需用定距环了。

网友:
你两个轴承都靠在一起装了,就不加隔套了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地方要加 其它情况没必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外圈固定那个零件卡簧槽我不太清楚能不能加工出来,如果能报价估计也不低,还有你这个卡簧先后顺序安装 ...

T形刀,常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一定需要,但是你这个轴的固定方式得想想
我看到你轴上有个环形槽,应该是用卡簧固定内圈吧,但是你外 ...

仔细看看,有两个卡簧

网友:
我在想这轴承怎么安装

网友:
如果两轴承运转中能良好润滑,可以不加,加轴套是保证润滑油槽由两轴承之间的润滑油槽更好地实现润滑。

网友:
不太好加工。卡簧槽位置

网友:
没说一定需要

网友:
不加隔圈的话,两个轴承和一个一样,如果一个坏了,会把另一个弄坏的。

网友:
最好是增加,否则俩轴承贴在一起转动,摩擦会很大。

网友:
不要说两个,五个并一起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一侧靠端盖的挡边,另外一侧靠卡簧。加隔套有什么好处吗?

看你实际需要不加也行,放一个轴承也行啊,放轴套相当于又增加一个支点增加轴径向方向稳定性

网友:
加轴套可以实配,保证更好的轴向窜动精度,也减少了窜动对卡黄的冲击
但是你这个是齿轮,,要不是精密齿轮,没有必要

网友(2020-08-29):
低速可以这个用,高速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
好像这种情况一般用双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