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符号是自己画吗,还是有什么快捷的软件啥的

楼主(2020-03-30):
设计气路原理图时,那些符号是要自己画吗

网友A:
caxa里有常用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里有常用的图形

看到了,不过我一般用CAD多,CAXA基本没用过

网友(点评):
装个caxa,画完粘贴到AutoCAD里

网友:
如果是用AutoCAD 需要与之对应的电气版

网友:
Office 自带的Viso有机械制图,包括气路图功能。

网友:
SMC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B:
可以自己做块,要用时插入,或者插入一个图里,要用时打开那张图,复制粘贴。就是做块时要自己画,或者去其它地方复制,比如2楼说的CAX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做块,要用时插入,或者插入一个图里,要用时打开那张图,复制粘贴。就是做块时要自己画,或者去其 ...

非标自动化 画气路图基本上都是这么弄的  如果不是要求规范的话 也可以实物生成二维工程图然后导入cad中

网友:
软件SMCDraw可以,和画CAD图一样,各种元件里面有标准符号可以插入。

网友:
你找之前画过的图调用,或者在网上搜索气动符号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