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输送机出料定量出料,不用秤计量

楼主(2020-03-30):
又来请教各位大神

最近有个案子是螺杆料

原料:陶瓷粉。
容器:陶瓷材料。重量是3kg~4.5kg不等。 圆形的。

需要用螺杆输送机将粉料送入容器内。

但是不能用承重的方法,应为容器的重量无法保证,容器的重量 客户那边无法统一(没得商量)。

先请教各位,有没有通过电机带动螺杆转动圈数,来定量(不求很精密)输送的这种方式

出料的误差应该在,感觉在100~400克,用了应该和大概就不专业了。

示意图如下:

补充内容 (2020-4-1 11:35):
在大家的帮助下  找到了 螺杆剂量机(头)~~

网友:
参考一下包装秤

网友A:
容器不一样,那可不可以每次都称一下容器,然后重量减一减?

网友:
我们公司做秤的

网友B:
你在出料与容器之间加个称量的工序,即加一个定量容器,料满了刮平,即是你需要的重量,再装入客户容器中?

网友: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用到了这个螺旋,可以实现定量输送,问一下专门做螺旋的厂家就可以了,我当时找的苏州的一个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器不一样,那可不可以每次都称一下容器,然后重量减一减?

俗称:去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出料与容器之间加个称量的工序,即加一个定量容器,料满了刮平,即是你需要的重量,再装入客户容器中?

不想走这一步

网友C:
有现成的,你搜索下威埃姆螺旋输送机就有可以实现精称的不要过称

网友:
那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你搜索下威埃姆螺旋输送机就有可以实现精称的不要过称

谢谢!
国外的 估计价格方面有点高~~

楼主:
怎么联系你

网友:
无斗秤了解一下 主要功能是在仪表部分实现
主要工序说明

无斗称将物料和包装袋一起称重,当出料仓上的料位计检测到料位信号后,系统可进行出料工作。主要工作工序如下:

1  先套上包装袋(夹袋,或称上袋),系统检查包装袋到位后,无斗称进行称量去皮工序;
2  喂料机根据仪表(或控制器)设定的程序进行快速加料,当落入包装袋中的物料达到预定的慢速计量重量时,无斗称开始慢速精确加料;
3  称重后,如果偏差太大,可报警通知人工处理或自动慢速补重,直至达到稳定的预定重量,完成加料工序;
4   当称判断正常加料完成后,系统发出松袋(放袋)信号,包装袋下落,打印机打印标签,产品进入封袋、包装工序。
    不断往复,实现自动化包装的定值包装。

楼主:
螺杆计量头

网友D:
这个不太准确,精度要求高的地方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太准确,精度要求高的地方不适用。

还好我们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正好最近在做自动点锡的,我们的要求是要控制所有锡量的一致,找了几家供方,做的比较精密是一个螺杆推送机构,用程序控制

网友E:
这种粉状输送如果用螺旋输送肯定不准,前段供料不均匀会造成局部挤压。
简易看看包装机的定量(容积式)输送方式,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粉状输送如果用螺旋输送肯定不准,前段供料不均匀会造成局部挤压。
简易看看包装机的定量(容积式) ...

谢谢!
昨天讨论后,挤压方式 轻微挤压会对产品品质造成影响。
改为容积式的。

网友:
容器多大?要不用一个标准容器装满了,在倒进不标准容器?

网友(2023-10-10):
有标准机

网友(2024-10-07):
你这个不行,在容器下面价格台秤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一个工程中承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