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形孔向导里面的锥形管螺纹是不是圆锥管螺纹?

楼主(2020-03-30):
锥形管螺纹实际效果是这样的!!!!

网友:
你在那个地方选的是“锥管螺纹”,那就是锥管螺纹,错不了的。你看看6.57是不是基准直径(锥螺纹基准面上的直径)?锥螺纹在锥面上各处的直径是不一样的,但是基准面上的直径是唯一的。

网友:
螺纹显示一般会用虚线,楼主这孔上小下大,实际怎么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