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材质库对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的影响

楼主(2020-03-30):
很多人使用迈迪工具提供的材质库,我也是,一直以为是标准的,所以也没怎么在意。因为最近做有限元分析,大家都知道Q235的屈服强度的235Mpa,但是使用迈迪提供的材质库Q235只显示最大屈服强度是185Mpa。然后我才发现,好多金属材料的参数都一样,就是换了个名字,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定义材质而已。从网上找了一套材质库,和别人用的ansys材质库数据对比了一下,是完全一样的,材料排序位置都一样。借花献佛,共享给需要的人。前两张图是迈迪材质库,最后一张是将材质库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前两张图是迈迪材质库,最后一张是将材质库放在哪个位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张图是迈迪材质库,最后一张是将材质库放在哪个位置”
?......

还不太会发帖,没有把图挂上。

网友:
每次做分析时,最好将材质的材料属性对比下手动输入,防治计算结果报错都不知道原因,这个原因比较隐蔽不好查。说它隐蔽是想不到它。

网友:
材质库最好能够编辑,有时分析时会有这种更改材料参数的情况。

网友B:
早就知道迈迪的材质库参数有问题,但是楼主分享的材质库在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知道迈迪的材质库参数有问题,但是楼主分享的材质库在哪儿呢?

权限不够,没法发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权限不够,没法发链接

楼主是专门做有限元分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专门做有限元分析的吗?

不是的,只是最近在做一些承重焊接结构时想看一下变形情况,年后就研究SW自带的有限元插件,然后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也发现这个simulation能提供进阶学习的资料太少,绝大部分都是入门的。所以在这发帖看看有没有高手。

网友(2021-03-26):
楼主可以分享下材质库吗 邮箱1357073168@qq.com 谢谢

网友(2022-11-07):
楼主可以分享下材质库吗2389176608@qq.com

网友(2023-05-05):
学习了,一直没注意这个

网友:
需要迈迪材质库的,自己下载一个今日制造或大工程师插件,然后在设置里有安装材质库和焊件库,打勾然后点确定就好了,插件会自动安装材质库的。

网友(2024-08-07):
材料库能不能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