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尺寸链

楼主(2020-03-30):
装配体一定有尺寸链吗?比如存在多孔配合的塑料件,存在冗余约束的,谁能算这个尺寸链;你能算你就是大神;

网友A:
可以没有。

网友B:
装配体肯定要算尺寸链啊。这么多孔配合的话,要有很多假设在里面。看看极限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肯定要算尺寸链啊。这么多孔配合的话,要有很多假设在里面。看看极限在哪儿。

过约束你还能算出个尺寸链来?简单的举个例子,一面两销的配合(销孔过盈配合,销孔线性距离正负公差相同),这个你怎么计算尺寸链??当然,我给这个一面两销一个合理的材料,是塑料而非金属件。这个尺寸有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有。

是的,这个装配基准就不明确,本来就没有链。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凡是装配体都可以计算尺寸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约束你还能算出个尺寸链来?简单的举个例子,一面两销的配合(销孔过盈配合,销孔线性距离正负公差相同 ...

过约束不好算尺寸链,我的意思是需要假设,先假设一个销钉约束,过盈配合都理论中心对中,然后,再去分析另一侧的配合中心有多大误差,主要是为了方便评估过盈量多大,然后确定尺寸的公差如何放置。

网友:
这个都是有套路的,在每个组成环符号A1、A2、A3、(或B1、B2、B3、B4、B5)上各画一箭头,使所画各箭头依次彼此头尾相连,组成环中箭头与封闭环箭头方向相同者为减环,相反者为增环。按此方法可以判定: A2为减环; A1、 A3为增环。

网友:
看不到图纸啊?

网友(2020-06-19):
尺寸链这个还是要看实际情况来定,没办法简单的说有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