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大刚度弹簧

楼主(2020-03-30):
请问外径12mm,弹簧刚度系数90N/mm,原始长度15mm,最大压缩后长度为9mm,请问这种弹簧存在吗,大概就是这种小尺寸大刚度弹簧

网友:
最好根据压缩弹簧的公式做下计算,才能知道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
计算了一下,几乎不可能。
线径2
圈数3.81
应力2224MPa
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吗?

网友:
可以的,能让供应商定制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