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16.0没有FLOTRAN CFD! 如何添加?

楼主(2020-03-30):
原用的ANSYS14.5, 最近突然不能用,就换了ANSYS16.0, 结果没有FLOTRAN了! 怎么能获取呢?

网友:
这个软件出了问题只能重装吧,这个软件非常难弄,即使打补丁进去,最后也不好用。

楼主:
重新装就能添加Flotran吗?
现在的ANSYS 16.0是好不容易破解的!
在ANSYS 14.5出问题后,安装了19.2、17.0都失败,最后16.0才破解成功!

楼主:
重装可以添加Flotran 吗?

楼主:
大家谁能帮帮?

网友:
装不好的话,只能另外安装插件。

网友:
19.0按教程安装,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装就能添加Flotran吗?
现在的ANSYS 16.0是好不容易破解的!
在ANSYS 14.5出问题后,安装了19.2、17.0 ...

ANSYS 16.0  有破解安装包和安装教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