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限元分析中:位移

楼主(2020-03-31):
如图所示,是有限元位移分析的数据,请问这个具体是多少,什么意思

网友:
位移,就是在设定受力条件下的最大变形量。如果这个件是杆件的话,这个位移就相当于挠度。

网友:
合位移最大位移0.1563mm

网友:
1.563*10^-1也就是红色的那部位位移0.1563

网友:
楼主如果学过《材料力学》,好好看看前几章,或许会对应力、应变、位移认识比较清楚。( B. C+ J0 M' @4 T. l
楼主可以理解位移是应变在形变方向的积分,图示顶端位移量,即工件施加力后形变量最大的点相对于该点在施加力之前位置的位移。

网友:
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科学记数法

网友:
e的负一次方,就是0.1;负二次方,就是0.01。

网友(2022-05-15):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看最大位移的参数然后在百度上一搜就有了,e后面那个自己算来算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