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式振动输送机与振动筛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3-31):
读非标机械手册,对惯性式振动给料机主要讲了
1.抛射强度: Kv:1.5—3.3
2.槽体倾角α一般小于10°;振动方向角δ与振动强度K的关系
   K=3 ,δ°=35-40;K=4 ,δ°=28-33;K=5 δ°=        24-29;K=6,δ°=22-27;        K=7,δ°=        20-25
3.常用转速700-1200RPM;单振幅1-10mm. 转速n 振幅A 槽体倾角α振动方向角δ与抛射强度 Kv的计算公式 Kv=π2n2Asinδ/(900gcosα)
4.物料输送速度V=CmCαChCkvωAcosδ(1+tanαtanδ) ,其中Ch料层厚度影响系数 :薄0.95-1;中0.85-0.95;厚0.65-0.85.但对薄中厚没见着界定,按振动筛的薄(1-2)a        中(3-5)a        厚(10-20)a,按筛孔a界定?
5.槽体处理量
  Q=0.36hBvρg
  h 料层厚度m;不得大于料槽高度的0.6-0.8.(这里限定了最大料厚)
  B 料槽宽度m
  V 物料输送速度  m/s
  ρ物料堆密度 Kg/m3
   g 重力加速度9.8m/s2
6.1振动过程中的功率消耗
  轻负荷P1=0.1mω^2A^2/2000
  重负荷取P1=0.14mω^2A^2/2000
 这公式中是否少个ω,量纲不对吧?还有除以1000是化为KW,那个2是怎么出来的?

今天看到的VGF惯性振动给料机振动方向角δ=45°,抛射强度KV=3.5,这和振动筛有什么区别呢
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我理解的振动给料机和振动筛的区别就在于没有筛网

网友(点评):
按非标机械分类:振动给料机在输送机械;振动筛属于筛分机械。有些振动给料机在输送过程中进行了筛分;振动筛筛分过程中必须对物料进行输送。见到的这个振动输送机筛分能力强

网友A:
区别在于是否有相同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是否有相同的频率?

惯性式振动输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非共振状态下工作的自同步式振动输送机,这种输送机上面用棒条下层用筛网时,和直线筛真的难于区分。就像红和黑之间的灰色区域那样,很难区分。事物都是一分为三的,中间的很难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