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DLC涂层工艺的么?

楼主(2020-03-31):
群里的小伙伴有用过DLC涂层工艺的么?这种工艺和表面镀硬铬工艺比起来,与基材的结合力怎么样,容易脱落么?

网友:
不明觉厉呀

网友:
“虽不明,但觉厉”,网络流行词,简称“不明觉厉”,表示“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出自周星驰的电影《食神》中的角色对白,表面词义用于表达菜鸟对技术型高手的崇拜,引申词义用于吐槽对方过于深奥,不知所云,或作为伪装自己深藏不露的托辞。 由于词语的通俗性,被网络发言者广泛使用

网友A:
硬度可以到HV1000以上,不容易脱落,一只直径7mm长150mm杆件DLC批量后成本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可以到HV1000以上,不容易脱落,一只直径7mm长150mm杆件DLC批量后成本10元

这么便宜
这种工艺温度高么?会不会对零件变形产生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
这种工艺温度高么?会不会对零件变形产生影响?

有些厂家说是低温涂层工艺(150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厂家说是低温涂层工艺(150度以下)

我咨询的供应商,炉子的温度在500℃左右,因为不同的工艺流程可能温度也不一样

网友:
据说DLC涂层粘付力很强,划不掉,很多手表都会用到。

网友C(2022-02-17):
我们在上海市嘉定区做真空涂层设备,我们是多弧来做的DLC 膜层相比传统镀硬铬膜间结合力会更强,表面会更加耐磨。

网友(2022-09-16):
DLC附着力强一下,成本也高一点

网友(2023-10-27):
要是在乎附着力,可以看看PVD工艺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上海市嘉定区做真空涂层设备,我们是多弧来做的DLC 膜层相比传统镀硬铬膜间结合力会更强,表面会更加 ...

贵司是哪家  如何联系

网友:
成本和 镀铬 相比如何

网友:
硬,不影响公差,基本都在0.002-0.005之间,耐磨不脱落

网友(2024-11-20):
DLC有两种设备可以实现,磁控与多弧,磁控温度低,适合对镀膜有温度要求的的零部件。多弧温度高,适合对温度没有要求的零件,刀具。多弧的结合力稍高与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