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线轮廓度后面跟着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于纺织品要求的标法》》》》

楼主(2020-03-31):
请教大家,这个线轮廓度后面跟着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于纺织品要求的标法,不知道对应的要求是啥,求指教

网友A:
数字40吗,这个是序号吧。

网友B:
你轮廓度是对什么产品的规定,还纺织品,简直是开玩笑呢

网友C:
这个轮廓度的值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40吗,这个是序号吧。

感觉有点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轮廓度的值很大了。。。

应该是对线筒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轮廓度是对什么产品的规定,还纺织品,简直是开玩笑呢

纺织厂给出来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