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杆式液压缸的性能参数询问

楼主(2020-03-31):
请教一下路过的前辈,关于拉杆式液压缸为什么有一个最高允许工作速度的性能参数的规定。也就是这个最高允许工作速度的性能参数是基于哪方面的原因提出的。非常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液压缸的最高允许工作速度是由内部密封件的性能决定的,包括防尘圈、活塞杆密封圈、活塞密封圈、端盖密封圈、O型圈和支撑环等等,取的是密封材料允许的极值,如下图:(有兴趣可以按进口油缸对应的密封件,逐一确认。)

油缸的最高允许工作速度也不是固定的,以YUKEN的CJT系列油缸为例,缸径不同,允许速度也不一样,如下图:
另:YUKEN的油缸密封件多数为SAKAGAMI的密封。

此外还要考虑到机构的惯性缸体结构的强度等因素。

至于为什么密封件会有最大线速度的限制,那就是另一个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液压缸的最高允许工作速度是由内部密封件的性能决定的,包括防尘圈、活塞杆密封圈、活塞密封圈、 ...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液压缸的最高允许工作速度是由内部密封件的性能决定的,包括防尘圈、活塞杆密封圈、活塞密封圈、 ...

大哥。你用用到这种密封圈吗?我看资料上显示能达到这么高的线速度。后面两张是一起的。

网友A:
上面的C345是Sealtech的吧?理论上能达到这样的速度,毕竟摩擦的部分是金属+聚四氟乙烯的,与缸筒的摩擦系数非常低。但是油缸想达到这个速度就不容易了,缸径小了,活塞杆的刚度不够,高速下一旦变形就卡死了;缸径大了,就需要一个超大排量的泵甚至是并联泵组……现实中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企业才敢这么玩。(比如见过某冶金类的国企,用6台180排量的泵并联,给一组油缸提供动力的,只能说有钱任性)

下面这个没看出来出处……但能看出来,聚四氟乙烯类的最高、其他材料次之、橡胶类的速度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C345是Sealtech的吧?理论上能达到这样的速度,毕竟摩擦的部分是金属+聚四氟乙烯的,与缸筒的摩擦系 ...

是的,上面那个是司达行的密封件,后面两个,是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的。谢谢大哥!

网友:
四氟加铜密封的格莱圈,斯特封,15m/s没用过,用过的5m/s肯定是能保证的,16Mpa下。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