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压缩弹簧的力值测定

楼主(2020-03-31):
请教各位: 压缩弹簧在力值测定的时候,除了测试工作位置L1, L2, 还需要测试Ls(压并,压死)吗?有点担心,压死后,是否会发生永久变形?

网友A:
以上摘自现行标准《GB/T23934-2015 热卷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技术条件》

网友B:
F1/F2 一般涉及到功能,是必检的; 压死这个尺寸,看具体工况与这参数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也可以不检;

至于压死后,是否会发生永久变形,这个工艺一般在弹簧厂己做过了,一般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摘自现行标准《GB/T23934-2015 热卷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技术条件》

谢谢大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F2 一般涉及到功能,是必检的; 压死这个尺寸,看具体工况与这参数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也可以不检;

...

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需要用实验室的拉伸试验机来测定。

网友(点评):
是的,后面要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