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看视频仿制小设备,图画出来了,请老师们指导。

楼主(2020-03-31):
首先上视频截图,老板要求看视频仿制设备。

下面的图是我画的图。

电机启动后1轴转动带动2轴和3轴转动,其中2轴为滚珠丝杠,3轴为六方轴。
那么4轴处的皮带轮既随滚珠丝杠座直线运动,又要随2轴转动。这个位置的设计我是采用如下方法
因为视频电机侧有护罩,机构是看视频猜的,所以也不知道对不对怎么样才能让轴和带轮耐磨性提高呢,我看视频大体数了数,转速大约300r/min.
我们公司是做铜排产品的,一般只做小改造,整机做的很少。
有问题还请老师们指导指导。

补充内容 (2020-3-31 12:40):
上面有一处打错了,正确的应该是4位置处(也是我最后一张截图的位置)皮带轮既要随六方轴转动,又要被滚珠丝杆推动做直线运动,所以这个皮带轮内侧和六方轴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请老师指导。

楼主:
咋也没人指点指点呢,求指点

网友:
为啥那个3轴需要转动

楼主:
|811359242发表于 03-31 16:35为啥那个3轴需要转动
因为铜排是软的,除了头尾固定外,中间还要托一下,中间要和头尾一起转动,不知道您是不是想问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铜排是软的,除了头尾固定外,中间还要托一下,中间要和头尾一起转动,不知道您是不是想问这个

哦哦,懂了

网友:
如果不太在意成本。把六方轴改成用成品的滚珠花键,会省很多事。

网友:
无锡 小徐  ,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03-31 20:35无锡 小徐  ,问题还没解决?
大神,在这还能看见您呢,图我画出来了,但是不太有信心,想让老师们指点指点。要不明天把图我打包发给您吧。

网友:
第四个图片中轴承转速是多少?这两个轴承的润滑怎么考虑?

网友:
视频呢?没看到呢

网友:
六方轴,可以直接买冷拉成品,也方便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31 22:15第四个图片中轴承转速是多少?这两个轴承的润滑怎么考虑?
转速300,我是想等损坏后自然更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31 22:15第四个图片中轴承转速是多少?这两个轴承的润滑怎么考虑?
那再多问一下,两个轴承并列和双列轴承选那种好呢?

楼主:
我滚珠丝杆用的32mm的,会不会太粗了

网友:
3轴用滚珠花键,会更好,当然成吧会高点。不过作为公司产品的话,还是要这么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多问一下,两个轴承并列和双列轴承选那种好呢?

双列深沟球轴承在一个单列深沟球轴承承受载荷能力不足时使用。
与单列深沟球轴承的外径和内径尺寸相同的双列深沟球轴承,轴承宽度大,承受载荷的能力也要大于6200或者6300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
六方轴的中心与外圆一定要同心,否则旋转起来就会有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