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推荐个真空用的三通阀吧,我找不到合适的啊(T T)

楼主(2020-03-31):
我现在有两路真空气路要通过一个3通电磁阀连接一个东西,根据需要在两个真空气路之间切换,我就找到smc有一个vt317系列,但是延迟高,festo我找不到类似的,有没有前辈用过类似的,要求是流量能满足600l/min,延迟小于20ms,真空用的3通电磁阀,求前辈们推荐一下

网友A:
你应该去把你的要求告诉供应商,让他们帮你选,这里99.99%的人选电磁阀,不会关注切换延时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去把你的要求告诉供应商,让他们帮你选,这里99.99%的人选电磁阀,不会关注切换延时的时间。

关键我知道的牌子不多,就费斯托,smc,亚德客,其他品牌不知道了,求推荐一些品牌,我问问

网友A:
还有日本CKD,意大利的迈特沃克,话说费斯托和SMC要是没有,别的品牌希望也不大,你应该换个思路,改改设计而不是非要去寻找这个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日本CKD,意大利的迈特沃克,话说费斯托和SMC要是没有,别的品牌希望也不大,你应该换个思路,改改设计 ...

要求是客户定的,我改不了啊😔

网友:
真空用,要快就选直动阀。不要外先导型。

网友:
工位的真空力到达得慢,不仅要考虑真空阀的喉咙多大、真空开闭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样的,

要得看,阀门之前的管路最小内径,阀门到工位的距离和管路内径,还得看吸盘之类的作用元件选型是否正确。

网友B:
真空要比正压特殊一些。

两位三通大流量直动电磁阀,响应时间还要快。SMC VT系列最快的也就是307、317了,Festo老虎阀都是先导式。
流量600NL/min,推荐美国Humphrey 320 24VDC,Cv值1(1000NL/min)。应客户要求,我还做了不同压力下阀门的充气、排气响应时间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空要比正压特殊一些。

两位三通大流量直动电磁阀,响应时间还要快。SMC VT系列最快的也就是307、317了 ...

厉害了层主,论坛真是藏龙卧虎啊,不过你这是2通直动阀,楼主要用两个配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层主,论坛真是藏龙卧虎啊,不过你这是2通直动阀,楼主要用两个配合一下。

320 系列是两位三通直动式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要比正压特殊一些。

两位三通大流量直动电磁阀,响应时间还要快。SMC VT系列最快的也就是307、317了 ...

谢谢了,客户的设备就是美国的,现在要求国内也做一台,我就找不到这样的阀,可能美国那个就是用的这个阀

网友(点评):
华南地区可以找我

网友:
通过控制真空栗的“工作一间歇”来实现“上料一卸料”的工作方式。即真空栗工作时,对上料机腔体内的中转料仓抽真空,上料机上料;真空栗间歇时,补气口进气对上料机中转料仓破真空,上料机卸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