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20-03-31):
有大神帮我看下吗?速比和扭矩不成比例。。。

网友:
不同型号的减速机的输出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三个变量中其中两个变量要成比例,必须有一个是定值。

网友:
需要定制非标的嘛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变频的作用,否则不会没有规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