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车轴有锥度

楼主(2020-03-31):
安阳6163普车,10年出厂的,精车轴时,离卡盘500mm左右开始,车直径100mm及以上时,越靠近卡盘越大(主要是前100mm行程),但是如果车直径60mm左右的轴,精车出来的工件越靠近卡盘直径越小(其实也就那几个丝的差别),有什么解决方法吗?除了顶针套筒垫纸

网友:
把工件尺寸画出来

网友:
上跟刀架,然后双顶尖吧

网友A:
检查一下车床的几何精度,导轨对主轴的平移跳动公差,超过了该修导轨了

网友B:
个人猜想,可以不可以理解轴越粗,距离卡盘的位置刚性越大,车削过程就是挤压,然后刀架被向后推,中间端没有卡盘端刚性大,刀架向后的位移就相对于卡盘端位移小,相同进给量中间细两端粗。细轴的时候就相反,中间的时候轴的刚性没有卡盘端的刚性大,轴就有细微的弯曲,结果就是相同的进给量中间粗两端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想,可以不可以理解轴越粗,距离卡盘的位置刚性越大,车削过程就是挤压,然后刀架被向后推,中间端没 ...

我觉得弯曲还好吧,精车剩余单边30丝左右的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车床的几何精度,导轨对主轴的平移跳动公差,超过了该修导轨了

修是该修了,但是厂里是步修的,我就是好奇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种情况

网友:
车刀磨锋利点,主偏角75至93度

网友:
1.导轨需要维修了
2.尾座顶尖需要调整

网友:
我真的有点怀疑你的卡盘了^_^

楼主:
想不通和卡盘有什么关系,觉得和床面高低有关系,但是想不通。
私私,床面能用绝对不会给你修

楼主:
如果是床面不平导致刀尖对工件中心上下而车的锥度,换个不同高度的车刀问题还在

网友C:
有没有用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顶尖?

当然用啊

网友:
调整尾座

网友:
中托板丝杠要调整或改换了

网友:
夹持刀架状态如何?

网友(2020-05-18):
我们的是师傅慢慢用手赶过去的

网友:
后面尾座顶住,中间跟刀架

网友:
双顶针,跟刀架,不行就外圆磨磨一刀吧

网友:
别管车多粗轴,你的车床该大修了!!!至少主轴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