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10连杆实际上下行走距离

楼主(2020-03-31):
求210连杆实际上下行走距离

楼主:
这个中间

楼主:
希望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看得我这小神一脸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我这小神一脸懵。。。。

怎么说?我是个菜鸟

网友B:
这样曲柄不会与驱动装置干涉吗?最长应该两个直线的距离,最短应该是折叠起来的距离(曲柄摇杆机构)。楼主是这样吗?

网友C:
自己配合做好,移动不就知道了,或者画一下运动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曲柄不会与驱动装置干涉吗?最长应该两个直线的距离,最短应该是折叠起来的距离(曲柄摇杆机构)。楼主 ...

我并不是很懂,但是我旋转那个电机轴端的曲柄时候并不会干涉.只是上下运动多少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配合做好,移动不就知道了,或者画一下运动简图

就是因为我是新手所以说不会运动简图,

网友D:
估算一下,85乘2在乘120分之210,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算一下,85乘2在乘120分之210,差不多吧。

297.5?大神是这样吗

网友E:
没看懂是怎么动作的,画个运动简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是怎么动作的,画个运动简图呗。

不会啊

网友:
你可以在截图里拉出线,标个1234,然后文字描述哪个件是运动件,是铰接还是滑动连接,哪个是固定的,哪个是导轨,导轨是固定的还是转动的等等,这样才能看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297.5?大神是这样吗

找几个纸条,定好尺寸,用大头针扎到板上模拟一下不就能出来了吗

网友E:
计算很简单,不过缺少各铰接点的角度关系(高度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很简单,不过缺少各铰接点的角度关系(高度关系)

大神,明天我发给你,

网友:
你直接在三维软件里面用草图驱动就行了,都不用计算,直接测量,关键是把铰接点的相对位置测量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我是新手所以说不会运动简图,

不会就去学,查资料。不然永远不会,只会捡现成的,不会变通

网友F:
左边是电机?电机轴上的那个机构是怎么联接的?电机轴是旋转件,与电机轴联接的机构怎么运动?先把这个地方描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边是电机?电机轴上的那个机构是怎么联接的?电机轴是旋转件,与电机轴联接的机构怎么运动?先把这个地方 ...

权当是个涡轮蜗杆的连接  那个是简画的

网友:
应该是个圆周运动。

网友:
用作图法可以看出两个极限位置,楼主从三维图上测出ABC三点的相对位置便可以用初中三角函数算出具体数据。

网友G:
用草图画一下简图  找到最远端和最近端

网友H:
画出运动简图模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草图画一下简图  找到最远端和最近端

不是很明白.可以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出运动简图模拟一下。

85的那个直径是绕圆旋转.其余的都是跑不了整圆的,大神可以示范一下吗?

网友E:
兄弟,我手绘运动简图、CAXA画的二维草图,三维软件画的驱动草图都描述的那么明白了,方法都跟您说了,您不会还没弄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手绘运动简图、CAXA画的二维草图,三维软件画的驱动草图都描述的那么明白了,方法都跟您说了,您不 ...

没学过三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