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请教

楼主(2020-03-31):
请教一下这个焊接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A:
首先说我不懂西语啊,只是Google了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40个这样的位置,使用5356合金焊丝进行焊接。
焊丝牌号我就真不知道了。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西语,西班牙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我不懂西语啊,只是Google了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40个这样的位置,使用5356合金焊丝进行焊接。
 ...

谢谢,你说的我明白,现在不明白的是这个符号

网友B:
两侧对焊,一边填角焊,一边有倒破口并且顶端平

网友C:
应该是现场对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现场对焊。

现场焊的标识位置及符号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对焊,一边填角焊,一边有倒破口并且顶端平

谢谢,但这个材料是铝合金,只有1.5厚,不应该倒坡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现场对焊。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场焊的标识位置及符号均不对。

网友E:
应该是方管两侧角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方管两侧角焊缝。

按图看应该是的,但好像查不到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