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射器吸取液体时管道底部液体会随着管道升降液体也发生变化

楼主(2020-03-31):
求助:当用10ml注射器连接外径4mm,内径2mm的特氟龙管道,注射器和管道连接处用压缩空气打压测试保证密封无泄漏。管道底部的液体会随着管道上下移动,管道内的液体也会相应的高低变换。如果把管道低于原来高度20cm以下,会发生液滴低落的现象。请假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
      按照伯努利方程,用注射器连接管道吸取液体时,注射器内部的压力低于管道出口的大气压。利用负压可以保持水滴不流出管道。但是按照液体压力公式,液体压力会随着高度的变化,出口处的压力也发生变化。这个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了,可否解释一下液滴流出的具体原因呀。用什么办法可以保证管道上下移动时,液滴不流出(前提是液滴初始状况在管道出口处,注意液体不允许抽入离管道口一段距离)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管子弯曲的位置和程度一直不变吗?

楼主:
是的,管子弯曲的位置和程度一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弯曲的位置和程度一直不变吗?

管子的弯曲程度一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弯曲的位置和程度一直不变吗?

是的,不变

网友:
管子上下动,直的变弯,容积有变。
有没有手温导致的膨胀?

网友:
坐等高手作答。。。

网友:
很多年轻人为主、尤其是高学历没多少实际设计制造经历的机械设计者,很讨厌“靠经验混饭混钱”的同行。

而,楼主这首帖,恰恰让我等没相关学历而徒有经验的江湖们一点欣慰,让我们认为自己不懂公式不懂计算的人们也大有存在价值。

前两年,就有人说:靠经验拍脑袋,算啥?

我说过:不懂基本原理,你算的基数就欠缺一大堆,公式里,少了一大堆该考虑的加减乘除。

而,该考虑到的基数都有哪些,尽管不知道该怎么获得这个基数;

而,该考虑到的公式内加减乘除都有哪些,尽管不知道该怎么获得这个公式;

这些,要素,只要你想到了,我,一个很讨厌说“差不多就行”的人,说:真的差不多就行。

为什么这么说?

楼主也许健忘了:

空气也好,水也好,油也好,都是皮筋儿。

那注射器,十年你推拉一个来回,不会有你现在郁闷的情况。

我,真的没听说过“伯努利方程”。

能告诉我这是啥吗?

别读死书。。。

网友B:
这种建议还是拍一张照片来,容易看得清楚。你看,你以为管道的变形对其没影响,所以没画出来实际情况

网友:
真没看懂,你的描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建议还是拍一张照片来,容易看得清楚。你看,你以为管道的变形对其没影响,所以没画出来实际情况

A---烧杯  (清水)  B--气管,材质PVC  外径4mm,内径2mm   C--手动升降平台   D--10ML注射器   E--注射器和管道连接接头   F---堵头
  注:E和F处打压测试0.3MPA无泄漏 ,满足密封要求

说明:用注射器D抽取一定量的液体,液体液位离E处有一小距离大概5cm那样,但是过了水不进入注射器里面。现在手动旋转C使升降台上升一段距离约8cm那样,气管B内的液位会从B01变化到BO2.弯管直径不变。

升降台在零位

升降台在零位

升降台上升大概8cm

升降台上升大概8cm

网友B:
那就是管道变形造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管道变形造成的了

管道要全部在升降台上,不变形

楼主:
我的是硬的PVC气管,我觉得不像是管道变形引起的。另外我用手固定保证弯曲度也不发生变形,只是高度上下移动

网友:
应该是液面高度变化导致管道两侧的压力失去平衡,平衡状态时,注射器内气压=外部大气压—液面差形成的压差,随着高度升高,这一平衡打破了。

网友:
笨办法是,随着高度增加,注射器也要一点点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硬的PVC气管,我觉得不像是管道变形引起的。另外我用手固定保证弯曲度也不发生变形,只是高度上下移 ...

把管道全放在升降台试试

网友:
把注射器的位置调高点,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搞机械的,说不出正确方向的回复呢?

难道都跟我一样,是压根儿没专业学过机械啊物理啊的半路和尚?

楼主的这题,应该的的确确是初中物理水平的内容啊。。。

网友:
初中物理。管子的弯曲程度变化了啊,管子里的液体高度变化很正常啊。

网友C:
我是88年高二开始分到文科班的,所以,下图内容,起码起码是高一以下物理课程中的内容。

何况,楼主的示意中,注射器内是空气,而不是满满的液体。

网友:
不能正确理解这个原理的话,变速定量连续上胶,基本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88年高二开始分到文科班的,所以,下图内容,起码起码是高一以下物理课程中的内容。

读文科真是可惜了

网友(点评):
大半辈子听命当三四个大队医生的老中医老爹要我当医生,然后我就偷偷选文科了,彻底断了他的念头。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88年高二开始分到文科班的,所以,下图内容,起码起码是高一以下物理课程中的内容。

你忽略了试管内是真空的条件了

网友(点评):
跟帖呢。。。最好从头捋着看完再回帖。。。或者跟我学,我喝了好几个二两了。。。

网友(点评):
再说,那真空区域是怎么产生的?玻璃管倒过来后,放进去大气压下1ml的空气,指着“真空”地地方,会变成多少毫升?

网友:
软管内充满了空气与部分液体,大气压力无法压缩空气,体积变小势必会挤出部分液体,你的实验不够严谨

网友(点评):
不是不严谨,而是看不出在干嘛。。。

网友(点评):
托里拆利实验与题主的实验是否可以类比,仔细想想。你想象的管子状态跟实际的一定一样?无法复刻的操作,干扰的诸多变量,是我说题主不严谨的原因。我不喜欢多说

网友:
水滴不滴下来实际是靠水的表面张力,大气压力是对水柱不落下来起作用
如果想垂下的高度更大,那么只有增大液体的表面张力或者减小管径
一个简单的试验一整杯水,在杯口盖一块纸再倒过来水不会落下来,但是如果不用东西盖着杯口,那你怎么弄,水都会流掉的,这两个过程大气压力是一样的,但是结果不一样

网友:
我来说两句话~~~~~~
当你把管路从中间升高 的时候,它内部压力就因为高度压力发生变化了。
如果你把注射器和烧杯及管路一起升高,就不会有液体位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