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让你知道直线导轨如何选型

楼主(2020-03-31):
前言
直线导轨相对其他导轨来说他的定位精度高,运动借助钢球滚动实现,导轨副摩擦阻力小,动静摩擦阻力差值小,低速时不易产生爬行。重复定位精度高,适合作频繁启动或换向的运动部件,选择一符合您需求的精度等级,而不要超过您需求的精度,避免产生非必要的浪费。
目录
● 01 直线导轨的运动精度
● 02 确定行程
● 03 确定滑块的类型和数量
● 04 确定精度等级
● 05 确定其参数
直线导轨的运动精度
(1)运动精度:a:滑块顶面中心对导轨基准底面的平行度;b:与导轨基准侧面同侧的滑块侧面对导轨基准侧面的平行度。
2)综合精度:a:滑块上顶面与导轨基准底面高度H的极限偏差;b:同一平面上多个滑块顶面高度H的变动量;c:与导轨基准侧面同侧的滑块侧面对导轨基准侧面间距离W1的极限偏差;d: :同一导轨上多个滑块侧面对导轨基准侧面W1的变动量。
3)导轨上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导轨,只检验首尾两个滑块,中间的不做W1检验,但中间的W1应小于首尾的W1。
确定行程
(1)确定轨宽。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
2)确定轨长。
    这个长度是轨的总长,不是行程。全长=有效行程+滑块间距(2个以上滑块)+滑块长度×滑块数量+两端的安全行程,如果增加了防护罩,需要加上两端防护罩的压缩长度。
确定滑块类型和数量
    常用的滑块是两种:法兰型,方形。前者高度低一点,但是宽一点,安装孔是贯穿螺纹孔,后者高一点,窄一点,安装孔是螺纹盲孔。两者均有短型、标准型和加长型之分(有的品牌也称为中负荷、重负荷和超重负荷),主要的区别是滑块本体(金属部分)长度不同,当然安装孔的孔间距也可能不同,多数短型滑块只有2个安装孔。滑块的数量应由用户通过计算确定,在此只推荐一条:少到可以承载,多到可以安装。滑块类型和数量与滑轨宽度构成负载大小的三要素。
确定精度等级
   任何厂家的产品都会标注精度等级,有些厂家的标注比较科学,一般采用该等级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如普通级标N,精密级标P。直线导轨分为C普通级,H高级,P精密级,SP超精密级,UP超高精密级,对于多数产业机械,普通级精度可以满足要求,高一点的就选H级,数控机床等设备以选择P级常见,其他超精密机械选择SP(超级精度)、UP(顶级精度)为宜。后面3个等级需要苛刻的安装、使用条件才能展示其性能。
等级分为(以导轨100mm长为例):
  --普通级(无标注/C)5μm
  --高级(H)3μm
  --精密级(P)2μm
  --超精密级(SP)1.5μm
  --超超精密级(UP)1μm

    其中SP 和UP很少人用了,因为他的使用和储存条件都很苛刻,运输过程中弄不好精密度就没有了,常常最高用到P级别。用户若质疑其精度,可以查阅样本。精度是个综合概念,一般由滑块基准侧面相对同侧滑轨侧面的行走直线度误差和组合高度误差,滑轨侧面至滑块基准侧面宽度误差、成对高度误差以及成对宽度误差构成。
确定其他参数
     除上述4个主要参数外,还有一些参数需要确定,例如组合高度类型、预压等级等。预压等级高的表示滑块和滑轨之间的间隙小或为负间隙,预压等级低的反之。感官区别就是等级高的滑块滑动阻力大,等级低的阻力小。表示方法得看厂家选型样本,等级数有3级的,也有5级的。等级的选择要看用户的实际使用场合,大致的原则是滑轨规格大、负载大、有冲击、精度高的场合可以选预压等级高一点的,反之选低一点。提示:1--预压等级与质量无关,2—预压等级与滑轨使用精度成正比,与使用寿命成反比。根据需要,适当增加预载荷,确保钢球不发生滑动,实现平稳运动,减小运动的冲击和振动。
(直线导轨预压的选择):
      1、微空隙使用条件:几乎不要求精度,且滑块阻力十分小的当地,一般应用在输送机为主。
  2、零空隙使用条件:负荷方向必定,振荡,冲击小,2轴并排运用场合,精度要求不高,但要求滑块阻力小的当地。一般应用在火焰切割机、主动包装机、焊接机、机械手、注塑机为主。
  3、轻预压使用条件:悬臂负荷或力矩作用的当地,一轴运用的当地,轻负荷要求高精度的当地。一般应用在磨床工作台进给轴、主动涂装机、高速资料供应装置、PCB打孔机、精细XY渠道为主。
       4、中预压使用条件:要求高刚性,而有振荡,冲击的当地,重切削的机床等。一般应用在加工中心、CNC车床、磨床的砂轮进给轴、铣床、镗床等为主。
   5、重预压使用条件:直线导轨厂家建议最高刚性要求,耐极度冲击的当地。一般应用在钢板切割机以及冲床上面为主。

网友:
如果我是你们公司的销售,上面这些话,起码起码三分之二,得划掉。

为什么?

懂得该怎么用导轨的人,看了烦;

不懂的人,看了也是白看,看了还是梦里雾里那啥啥里。。。

销售,除了用投影仪打出影像的PPT内容,尽量用白话俗词儿,多用实际案例来说:

如果这种工况,不用这个分类型号是多么惨痛的后果!为什么!

如果这种工况,用了这个分类型号是多么无聊的后果!为什么!

没用?等着头两天乐呵呵地数钞票,第三天就得开始往外掏不肥的钱维修了。

用了?老板会看着操作工无所事事的无聊样子,会想:那家伙干活儿那么轻松。。。我是不是该想办法讲(降)他的工资啊!?!?

网友A:
另外,“多数短型滑块只有2个安装孔”,我胡猜,你在说的不是滑块,而是带法兰的直线轴承!

而即使是带法兰的直线轴承这个世界里,只有2个安装孔的家伙,在任何像样那么一点的企业的产品简介里,也就占两个小分类:

那么多法兰形状可选项里,他只占一种:腰型法兰。

营销,不能靠猜去乱说话。

P.S.

今天,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给你泼冷水。

如果你是明智的人,即使你现在还不是,后天,你会明白我是在为你后天以后能得到比你今天向往的成绩多得很多的成绩而给你插把刀。

网友B:
载荷呢?载荷不用考虑?

网友C:
楼上好打击   你的复制粘贴漏了联系方式

网友D:
三分钟可是选不好直线滑轨的,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多数短型滑块只有2个安装孔”,我胡猜,你在说的不是滑块,而是带法兰的直线轴承!

而即使是带 ...

抱歉回复的这么晚(因为最近非常流行的某个设备需要用到我厂产品,非常的忙碌),感谢您对我发表的帖子表达您主观的评价和给我建议,非常感谢,受益良多。以上的文本是我经过思考和按照我对产品的了解,以及实际的使用情况整理出来,不求能帮到各位,但我希望能在选型和分辨直线导轨上给大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这是我的本意。白话俗词是的,您说的对,我也希望我可以用尽量简单的话,把我想表达的意思传递给对方,但以上文本已经很通俗直白了,如果我们能面对面把样品拿在手上,你问我答,这样沟通肯定是最直白最通俗(这可能就是网络直播兴起的原因之一),这个是两个安装孔的滑块,您这个乱猜有失考虑啦,附上图,做零配件这块,我们力求做到“无售后”,出厂这块我们把控的非常严谨,所以售后这块的成本用的不多。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就是1:没有营销 2:没有靠猜乱说。 感谢您的指教和建议,非常感谢,也对您的责任心表示尊重,做人做事需要您这样的良师以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荷呢?载荷不用考虑?

(1)确定轨宽。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个没有挑开了详细的说,厂家都能给您提供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分钟可是选不好直线滑轨的,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计算。

是的,非常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好打击   你的复制粘贴漏了联系方式

打击并没有,各抒己见,没毛病, 漏了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回复的这么晚(因为最近非常流行的某个设备需要用到我厂产品,非常的忙碌),感谢您对我发表的帖子表 ...

你这营销,就那么几句话,就把自己的产品优势给打翻了。。。

明明可以大喊“我的比'多数短型滑块'实用”来抢市场,却一定要先说我的,已经是属于市场上多数短型滑块的之一了。。。

你后面的话,听者听着,是不是先得把心里价位放下去很多才愿意听下去???

营销,好产品的营销,起码做销售的搞营销,首先得对自己在营销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和热爱!

而不是,只靠看似华丽的措辞儿来搞PPT演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击并没有,各抒己见,没毛病, 漏了联系方式?

没呢 别把这联系方式想多了    我只是做了个有意的围观者 下一脚而已只是嘲讽下复制粘贴而已 不过这却是事实(我也不懂)   最后大叔已经给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呢 别把这联系方式想多了    我只是做了个有意的围观者 下一脚而已只是嘲讽下复制粘贴而已 不过这却是 ...

哈哈,没啥想多的,这是你的自由。大叔是前辈,他发表的意见,我都在很认真的思考,方思,有责改之,无则加冕呗。

网友E(2020-12-16):
请问直线导轨的最大运动行程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直线导轨的最大运动行程怎么看?

我们厂家生产出的原条是4米长,然后在这个长度上进行无缝对接和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