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了能左右移动吗?

楼主(2020-03-31):
还能移动吗,齿轮,有什么影响没?大神们

网友A:
黑色这个是个什么零件?起什么作用?与外面这个齿轮啮合的齿轮装在黑色零件内部吗?能不能给个这三个零件的剖面图,平行图面切开的,能反应他们相对关系的图?

网友(点评):
你好,经常在论坛上看到您,请问可以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有些问题方便请教

网友(点评):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发。我有空都会上来。

网友:
可以的,链条机上有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这个是个什么零件?起什么作用?与外面这个齿轮啮合的齿轮装在黑色零件内部吗?能不能给个这三个零件的 ...

铸件啊,跟一个箱体差不多

网友:
汽车换挡,不就是移动齿轮么

网友(点评):
汽车换挡完全不一样,受力和不受力能一样吗

网友:
最好是固定,左右移动的前提是不能碰到开口两端就可以。

网友:
轴向移动,本来存在。直齿轮作功能用也是可以的,滑移齿轮。另外,成大先的手册中一直存在几处错误。设计时,要有怀疑的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件啊,跟一个箱体差不多

这是从哪个方向剖切的,看不出来

网友:
为啥要移动  移动量多少  没看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件啊,跟一个箱体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移动,移动的距离根据结构确定。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干,对齿面有较大的磨损。

网友(点评):
同意,受力情况下移动是找死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