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各位大牛

楼主(2020-03-31):
需要一个电控(可通过通断电)高速伸缩装置,最好一秒能伸缩上百次的低功耗装置,请问大佬们有推荐的吗?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音圈电机

网友A:
曲柄滑块?够吗?我缝纫机上转速每分钟过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滑块?够吗?我缝纫机上转速每分钟过万。

谢谢,但是要可控制的,相当于伸出或缩回作为1和0电平成为通信手段。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也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1秒上百次啊~~~行程大小也没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