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构气缸力计算

楼主(2020-04-01):
初次设计一种夹持机构,由均布在固定环体上的12个气缸对圆形物料进行夹持并传送,关于气缸的选型比较困惑。
假设物料重100Kg,应该选用的气缸力是多少?要求圆形物料的中心位置不能改变。
我的疑问点在于,这种夹持机构,是否要求上半部分的气缸压力要小于下半部分的气缸压力?
如果各个气缸的压力均相等如6bar,那再加上物料的重力,下面的气缸会不会就被反向推进了?
再简单一点的话假设只有竖直方向的上下两个气缸,那这两个气缸的压力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中心位置靠气缸保证不了,应该靠工装定位,气缸只起到夹持作用。

楼主:
另外像如下这种环的结构,其气缸力应如何计算?
所示滑块安装在固定环体上,旋转环在气缸驱动下旋转,带动固定在导轨上的夹持爪伸缩。
这种机构的夹持爪的运动是同步的,但就受力来说,下面的夹持爪受力应该也比上面的大,应该怎么去理解?

楼主:
图片结构如下

网友A:
圆形件大小都是一样的吗,先定心再夹紧,最好考虑联动结构,夹持力可以按左右气缸夹紧不下滑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形件大小都是一样的吗,先定心再夹紧,最好考虑联动结构,夹持力可以按左右气缸夹紧不下滑计算

大小不一样,有不同的直径规格,气缸伸出有限位,以适应不同的物料规格。这个机构的夹持爪本身就是联动的,一共有六个。
假设只有上下两个联动的夹持爪,怎么计算?

网友B:
楼主的压紧需要设计限位,否则推出去没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压紧需要设计限位,否则推出去没有低。

是的,限位是需要加的,控制气缸行程的部位有可调硬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