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拆卸

楼主(2020-04-01):
各位大神,我有一个结构是锥度连接的,轴向受拉,每次拆卸都很困难,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方便拆卸,谢谢!

网友A:
参考胀紧套的设计   螺丝顶出来

网友B:
锥度轴另外一头是否可以考虑做出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度轴另外一头是否可以考虑做出丝杆

做出丝杆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胀紧套的设计   螺丝顶出来

上方的图中没有位置放顶丝。

网友:
锥形那玩意上开螺纹 用液压螺母拆

网友:
螺丝的方便拆卸需要看拧紧的方向,看楼主的结果螺丝屁股头在右侧更好拧紧或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