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元,询问钢丝绳怎么防止弄毛?

楼主(2020-04-01):
是这样,厂里的钢丝绳一直吊的五六吨的钢材,四个侧面都铣过,平面铣磨都有快口。
平时板要翻身,一翻身就会有把钢丝绳拉毛,断丝。
如图就是翻过面的状态,翻的时候毕竟几乎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一根钢丝绳上。
厂里每年的钢丝绳费用都很高,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节约钢丝绳,便利性同等条件的方法。
有确实是合适的回复,也经过了实际操作没问题的话,就给个俺支付宝账号,我转过来,也算帮了俺一个忙。

网友:
做吊装工装啊!一个横杆两边上有吊装耳朵,两边下面也有吊装耳朵。想怎么翻身就怎么翻身。还安全

网友:
有针对性的做工装,上面钢丝绳吊着工装,工装用合适长度的钢丝绳吊着铁板,天车有大小钩的,翻身就so easy了。没有大小钩,工装配一个手拉葫芦工装位,翻身就容易了。钢丝绳也不会坏。关键是画不了多少钱,提高了工作效率,最主要的是安全。到哪里都是安全第一位。

网友:
或许可以用铁链试试

网友(点评):
铁链肯定不行,安全上也不行,再一个表面磨过会碰伤

网友:
在接触的那个位置多绑些破布试试。 破布的费用比钢丝绳的便宜。简单便捷。

网友A:
做一个简易工装。需要注意升降高度。如果做成这种工装,两边用铁链我觉得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简易工装。需要注意升降高度。如果做成这种工装,两边用铁链我觉得更方便。

很好!

网友:
做个工装带吊环

网友B:
目测钢板尺寸,150*1500*2500,选用合适的槽钢焊接四角工装,
里面塞满破布保护加工好的四边,作用力主要施加在上下两个平面上。
吊钩和钢丝绳穿过防刮保护槽,吊钩钩在下面的横梁上。
配合枕木垫高,方便安装和拆卸四角吊具+连接板。
翻身的方法是,以一个边为定边,先直立,然后放倒。
在此基础上,可以改装翻身+平吊两用工装。

btw,记得安装连接板防脱。如果不想装连接板,也有办法。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太费心了。还画了图。

网友:
用钢丝绳润滑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钢板尺寸,150*1500*2500,选用合适的槽钢焊接四角工装,
里面塞满破布保护加工好的四边,作用力主要 ...

这才是一个机械人应有的态度,赞一个!

网友:
直接选用标准的吊耳不是更稳妥吗,免去了自己研制的失败风险!

网友:
电磁铁?自紧夹具?

网友C:
钢丝绳周边包上好点的塑胶,类似电缆。选择强度好点,耐磨性好些的塑胶材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钢丝绳周边包上好点的塑胶,类似电缆。选择强度好点,耐磨性好些的塑胶材质。

包多厚的胶,可以耐得住快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包多厚的胶,可以耐得住快口?

这最好咨询专业的供应商吧。然后结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最好咨询专业的供应商吧。然后结合测试。

最好的办法是避开。

网友:
手机上画的,将就看一下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