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求助

楼主(2020-04-01):
请问大家,这个拉伸到红线这个面并且贯穿

网友A:
你先在红线那个面上对应你圆管的位置切出孔,然后中间基准面画同心圆,拉伸出圆管,距离:成型到面,方向2也一样成型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在红线那个面上对应你圆管的位置切出孔,然后中间基准面画同心圆,拉伸出圆管,距离:成型到面,方向2 ...

是啊,怎么没想到,光想复杂的了,谢谢了,

网友B:
拉伸这个功能直接输入数值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这个功能直接输入数值更方便。

哦,只是觉得这个是曲面,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