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产品设计流程的问题?

楼主(2020-04-01):
想请教一下大家,做机械产品设计的时候,是先电机选型,然后根据电机尺寸设计其他各配合零件的尺寸,还是先进行产品总体结构的搭建,最后进行电机选型???

网友:
先选电机,再设计其他;我设计的原则上是先确定动力系统(电机、气缸、模组等),然后再配合动力搭配其他零件

网友:
it's a good question!

网友:
我的习惯是:
1.先确定工矿。如工作环境温度、湿度、其他干扰等。
2.在根据工况以及受力大小选择机械产品的主体材料。工况不同材料表面处理和热处理也不同
3.明确各个部件产品的受力和载荷,再根据需要的精度要求选择传动机构。如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丝杠传动等等。齿轮、丝杠参数等需要根据空间和受力来选择。这一步主要靠经验选型和设计。
4.根据传动类型选择电机和减速器。选型电机控制类型要考虑电气用什么来控制
5.根据电机和减速器选择标准件(也需要结合精度和工况选择)
6.最后就是做细节优化。简单的校核就手算或者经验估计,复杂的拿不准的就用ansys进行热计算、强度计算、刚度计算等等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肯定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从执行机械往驱动机械(电机或发动机)端倒着推算和选型。

网友A:
1、确定设计任务
需要提出设计任务书,其中包含提出任务、分析需求和确定任务三个步骤。
2、方案设计
根据制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方案设计,对设备的功能、用材、原理等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反复确认,确认一个选定的方案。
3、技术设计
确定方案时,需要提供原理图或者机械结构图,亦或者机构运动简图。设计方案后,开始对机械部分进行技术设计,外形、结构、材料、标准件、图纸等。
4、编写技术文件
设备图纸的加工、验收、试运行和技术文件的编制。

网友(2020-07-12):
引用 网友A:
1、确定设计任务
需要提出设计任务书,其中包含提出任务、分析需求和确定任务三个步骤。
2、方案设计

看情况而定,但我觉得首先要确定你的负载是多少,然后在确定你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