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的电磁阀供应商或型号推荐一下?

楼主(2020-04-01):
工作上需要一个真空电磁阀,工作环境是真空状态常闭、温度在100°左右,介质压力为一个负大气压,通的是50%浓度的过氧化氢溶液,目前使用使用SMC一个真空阀,但是液体腐蚀后容易损坏,想问下有没有类似的电磁阀或供应商推荐的?

网友A:
亚德客,你把SMC的型号发给他们,他们会帮你转成亚德客的型号

网友B:
参数要求过真空,但流体却又是过氧化氢(双氧水),猜想是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器抽真空。
过氧化氢分解后有强氧化性,SMC的阀门工作温度5~60℃,还是金属阀体。实际参数要求耐温100摄氏度,理论上寿命肯定很短。

此外,流体压力和流量参数如何?
如果温度方面可以适当下调,推荐美国Clippard PTFE隔离阀。耐温70℃,阀体PTFE材质,可以选择两通常闭阀门规格,工作压力真空~30PSI(100PSI规格可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德客,你把SMC的型号发给他们,他们会帮你转成亚德客的型号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要求过真空,但流体却又是过氧化氢(双氧水),猜想是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器抽真空。
过氧化氢分解后 ...

正解,正是等离子灭菌,想问下你有做过类似的产品的吗?或者用过类似的阀

网友:
这是特种阀体,需要非标定制了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解,正是等离子灭菌,想问下你有做过类似的产品的吗?或者用过类似的阀

选好密封应该可以解决,行内较多客户使用的就是Airtac、SMC、Festo等标准产品,变更密封(EPDM或Viton),最多变更阀体材质为不锈钢。
如果想要更好的使用稳定性,可以参考之前的推荐:PTFE阀体,EPDM或Viton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好密封应该可以解决,行内较多客户使用的就是Airtac、SMC、Festo等标准产品,变更密封(EPDM或Viton) ...

明白谢谢

网友(2025-07-29):
可以用MAC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阀体可以选用不锈钢的

网友:
腐蚀是阀体腐蚀还是密封腐蚀泄露 如果是密封圈被腐蚀的话可以换其他材质的密封圈试试
三菱的FKM或者杜邦的FF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