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 ,一端是螺纹 中间还带键槽,我就在想

楼主(2020-04-01):
那啥 我错了  螺纹是顶住隔套的
现在键槽不知道是嘎哈的
轴是转动的

网友:
螺纹上挡圈,参照标准GB/T891-1986或者GB/T892-1986

网友:
端部圆螺母?安装其它部件?可能性太多了,必须结合使用才能确定合不合理

网友:
想什么贴出来啊

网友:
你看那键槽是不是标准键槽,我怀疑是圆螺母和装止动垫片的槽

楼主:
不用了   我又错了

网友:
都不知道你错哪了。说出你的故事,让我们围观一下。

网友:
这是米思米专用的传动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