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相关问题

楼主(2020-04-01):
1.振动盘直振部分启动振动幅度及噪音很大(减少振动频率情况下可减缓,但直振上料缓慢不满足节拍),启停十多次之后,整个桌子位置都偏移了(桌子带缓冲脚杯)。应该如何调整?增加桌子重量?
2.振动盘上料微型弹簧,弹簧易绞缠(弹簧分离器易将弹簧撞击变形),直振出料端有概率出现弹簧被后面一个弹簧挂住一下部分的情况,导致上料失败
请问下各位有没相应的办法解决?

网友:
在振动盘上安装减振装置,振动盘发出噪音是因为振动盘的振动而产生的噪音,所以在振动源减少振动就是减少噪音的声源,从而减少噪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振动盘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振动盘一些零部件要安装稳固,同时振动盘的安装位置要保持水平平稳,如果振动盘安装不平稳,在电源打开的时候,电机的运动也会带动振动盘的晃动,进而增加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