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快接螺纹??

楼主(2020-04-01):
如图,这个螺纹是多大的?M8?

网友:
很显然,是M8,而且很有可能是细牙螺纹

网友:
M8*1 参考一下

网友:
测一下螺距吧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管螺纹,查标准1/16的55°管螺纹大径7.723

网友:
可能是G1/16

网友:
应该是英制螺纹的!

网友:
气管哪有M8的  肯定是英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