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作用缸参数设计

楼主(2020-04-01):
单作用缸的参数怎么设计呀,只知道负载和速度,有没有什么公式。
双作用缸还有公式可以参考,P1,P2等都可以预选,单作用缸不会选择,哪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单作用缸,就是把双作用缸前腔/后腔 加一个弹簧就可以了,弹簧力大小,只需要缸断气能复位就可以了;弹簧侧的气口装一个消声器,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作用缸,就是把双作用缸前腔/后腔 加一个弹簧就可以了,弹簧力大小,只需要缸断气能复位就可以了;弹簧侧 ...

双作用缸尺寸有公式,那单作用缸有没有选择的尺寸推荐或者是公式呀

网友:
气缸选型还是主要看输出力是否够负载,其他都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