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引导线不能扫描

楼主(2020-04-01):
利用曲面扫描,波浪线为引导线,结果不能扫描,提示有相互交叉,为什么?

楼主:
提示是会形成相互交叉的几何体,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相互交叉了啊

楼主:
在哪里形成交叉了?是草图还是面?请具体说明下

网友:
不懂你要画个啥东西

网友:
这条曲线的这段剪掉试试。

楼主:
删除后可以形成,但是画线处形成突起

网友:
虽然我没做过  但是规则还是蛮清楚的 如果真是你那种面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可以发个你选择草图的看看么截图你的引导线  和 闭环截面
我总感觉怪怪的  首先不知道你怎么扫描出来的
但是你上面的草图有两个闭环了
一般草图扫描一个闭环截面+很多条开环引导线(其实闭环也行)
论坛不支持本地上传 也不会上传
直接文字描述
你试下这样
你引导线改成封闭的截面    选择的时候  改为扫描轮廓
很正的圆改为引导线也是可以的
下面的约束选择最后一个闭环

网友:
扫描的规则
第一种 扫描轮廓(必须闭环)    引导线和约束线在同一方向(这个方向你自己理解下 不是哪个意思。。。)  你引导线选择了开环   剩下一个闭环怎么办?   难道你要选择扫描轮廓的方向?       这就是上面说的方向  你要约束强行选择 软件压根不承认 这就是规则
第二种  扫描轮廓(必须闭环)  其实也就是第一种互换   一般第一种见得多     引导线草图稍微修改成闭环改为扫描轮廓  剩下两个闭环在同一方向  一个引导线 一个约束所谓方向   你打开面的网格 看看边线就知道了

楼主:
修改了轮廓线,扫描成功,谢谢!

网友:
|welcometohenan1发表于 04-02 12:19修改了轮廓线,扫描成功,谢谢!

可以的,楼主自学成才,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