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设备的手动升降柱如何实现啊,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2020-04-01):
图中设备的手动升降柱如何实现啊,负重15kg左右,行程0.5米,不用电动,纯手动助力,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便宜的呢,压簧加尼龙套过盈配合;
不便宜的呢,压簧加封不死的油路活塞。。。

网友A:
有现成的阻尼缸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阻尼缸可用

找不到行程0.5米的。。。。

网友:
升降座椅。

网友B:
一片白,什么细节也看不到。只能臆测

楼主:
请看图,这图清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白,什么细节也看不到。只能臆测

这图能看明白点。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

网友C:
氮气弹簧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氮气弹簧满足你的要求

行程需要500mm米,氮气弹簧行程最长125mm,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你们都没坐过升降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需要500mm米,氮气弹簧行程最长125mm,找不到合适的。。。

连续用4个呢?这样还有多个高度调整选择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手动助力?直接电动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E:
连续升降还是一段一段地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手动助力?直接电动不是更方便吗?

需求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续升降还是一段一段地升降?

连续升降,任何高度都能停住。

网友:
没有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需要500mm米,氮气弹簧行程最长125mm,找不到合适的。。。

气弹簧可以定制的。另外它这个把手操作方式和手动叉车一个样。

网友:
手摇齿轮齿条结构不可以吗?到位锁紧。

楼主:
这是动画,请看下。

楼主:
放在21楼了。

网友:
不能有外置机构吗,不然的话可以采用齿条手摇式

网友F:
哈哈,有没有往下沉下来的视频啊?

看那帅伙计的右手偷偷摸摸地在干嘛?有点猜对了的感觉。

但,没看见怎么降下来的,还是得闭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有没有往下沉下来的视频啊?

看那帅伙计的右手偷偷摸摸地在干嘛?有点猜对了的感觉。

这是变更前的设备,没有扳手,也能实现升降功能。把手只是把手。。。。

网友:
光升的这个过程可不可以看成是转椅下面的气动结构?降的话也类似于座椅打开开关依靠外力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变更前的设备,没有扳手,也能实现升降功能。把手只是把手。。。。

你能肯定首贴里的东西和这图里的东西,升降辅助和阻尼原理或机构一样????

把手只是把手?把什么的手?只是怕倒或便于拖动才用的把手?起那作用的,下面的把手才是。。。

你说的只是把手的把手消失后,同时消失了哪块儿坨子?同时又多出来了哪块儿坨子?(新图片里,另外一个设备挡着,看不见。。。带有有没有其他部分消失。。。)

起码,我认为,原先图片里的那么大个儿、那么碍眼的把手,不会只是“只是把手”。

大胆猜的话,原先图片里那个“只是把手的”把手,也许是钢丝绳绕几圈的轮毂刹车。

很怀疑底部四条腿中两条短腿那儿的大腿根儿那一坨子,装盘簧太合适了。。。

网友:
铁管内部是螺杆?

网友:
我在想里面是不是这样:杆在阻尼套滑动,调整好固定靠抱闸机构,那个把手也许藏了个按钮,按下抱闸机构松开杆可以自由动

网友:
氮气弹簧

网友(2020-05-21):
看到这个,突然想到以前单位做的一个手动爪卡,很失败。一个工件20几斤,不是很重,但也不轻,本来想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开发升降器,设计方案就是利用电机驱动实现,实际中频繁启动,不能任意停止,限位。工人觉得不方便,太费时间,看了这个工作原理后,受教了。

网友(2020-08-13):
楼主,这个项目有进展不?参考视频:https://www.medicalexpo.com.cn/p ... t-75290-5457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