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孔孔底凸台解决

楼主(2020-04-01):
有个筒体零件,内孔直径为41.1mm,孔深285.5,孔底结构特殊,孔底中心有个直径为2mm的平台,如图所示。
现在加工方案为现在深孔钻上加工出内孔,保证孔深285 0/-1mm,孔径41.1 0/-0.3mm,
然后再继续用深孔钻,使用订制成型钻头,如下图所示,对孔底成型加工。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加工出来的孔底2mm直径的平台上留有一个凸台,如果调整刀片距离中心轴线位置以减小凸台大小,越靠近中心轴线的话,由于中心点线速度为0,刀片极易崩刃;但如果距离中心轴线稍远一些(只有>=0.3mm时才不崩刃),就存在凸台。
现如果不想通过后续钳工抛除的方法去掉凸台,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孔底加工方案?
哪怕更换加工设备也行。
麻烦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定制铣刀了,三把^_^。

网友:
能不能做个定做个磨头  最后光整加工以下孔底。  我们以前珩齿机就是磨料光整的

网友:
深圳毅克利专注于小零件加工刀具/专业生产销售高品质国产数控刀具、真正厂家直销钻铣刀.车削刀片,陶瓷刀片,镗刀片,铝用刀片、牙刀片、切断刀、球刀片.螺纹刀具、小内孔镗刀...高精密成型非标刀具(OEM) 产品完全可代替(京瓷、伊斯卡NTK、三菱、黛杰...)进口原材料,高品质、好价格!
价格绝对优势,来图可订做非标刀具,交期快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
  联系人:李生 电话:  14775051314 微信号:14775051314

网友:
标准铣刀,表面再车一刀。

网友(2021-11-10):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方便分享你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
这个平底结构加工工艺性很差,先了解一下其作用,能否更改,不行的话看来只能用特殊加工方法了,上一套激光加工设备。